一体机今天修好明天就坏!求高手啊!急急急急!!!

楼主(2012-12-11):
一块是单板拿来修说电容鼓包,换上当天就好第二天一点没电流,弄了一下又点亮了,另外一块一样也电容,看了一下他自己换过,有一个电容反了换过来OK,客户拿走,第二天又来了,说又不亮了,拿来又弄了一下又好了,就只能当时能点亮,过个1~2小时有点不起来,这种板修的少所以求大侠!急急急急急!!!

网友:
什么班 什么情况 描述的都不清楚 没法判断

网友:
一定是神舟的主板,痛苦了,我也个修过,这个要看运气,没有100%

网友:
要是在桥边上的RT92202旁边的和那几个电容,你最好就把这些全换了,我有一块昂达的,把我家当RT9202全换了,可以用10分钟左右,过了就又不跑码,后面连那几个电容一起换了,好了

网友:
同样修过一样的问题,神舟的,表示无语

网友:
电容失效,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