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12-11):
三星E1920NW 开机后显示器正常工作 使用一段时间后黑屏(指示灯为绿色),
各位给个提示,什么问题,有两台

网友:
高压包,高压板,灯管

网友:
是否暗屏?

网友:
加焊下易虚焊的地方

网友:
黑屏后在屏幕上用手电能看到显示的桌面,将电源板及驱动板拆离壳子就不会黑屏

网友:
使用一段时间黑屏的话,灯管可能性大一些。不过,可以拆机后外接灯管测试高压板,如果没有问题,基本就要考虑更换灯管了。

网友:
高压板 或灯管

网友:
高压电路,灯管

网友:
三星的那个高压的背面不是有个芯片吗?  不是可以去保护的嘛?  你查下型号, 去下保护就可以了  三 五个月能保证的 我就这样干的

网友:
是屏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问题,如果开机不偏红,直接去保护吧,

网友:
高压板变压器会坏。

网友:
换下12V的那几个滤波电容,不一定非得鼓包才是坏的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高压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