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213T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2-11):
最近同行送来一台神舟的本本 故障现象:裸板(有CPU和内存)电流跳变为0.55 0.58 0.774   0.98  1.003  0.53 然后电流掉为0.073,  测主板3V5V都OK  当电流掉为0.073时不可以再次触发 ,后来发现当主板电流掉到0.073时, 1.8V还在工作, 长按开机键主板电流从0.074掉到待机电流0.024左右这个时候可以再次触发,小弟没有思路了,不知道哪个大哥可以给点思路,小弟万分感谢!!!急急急!!!

网友:
不好搞哦  只有慢慢的查啦   二修三修是要技术滴

网友:
有高手给点建议吗!万分感谢

网友:
........ 高手在哪里???

网友:
你不是没思路,而是一点都不会。
明显都短路保护了
先打各对地值,这就是思路

网友(点评):
短路保护导致的掉电,好像都是要断电之后才可以再触发的把!

网友:
看一下能不能跑代码,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打阻值 再对着时序慢慢 修呗。!!  因为机器 毕竟在你自己手里。!

网友:
查查转换出来的A路电压吧。估计你这是欠压。

网友:
有点像进入了S3状态。查下SLP_S3#吧

网友:
1.8V出来了,是时序错误了,很可能哪个转换控制信号提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