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2-12-11):
今天接了个联想g470 的i3 的笔记本cpu到底是多大的也不知道 ,拿到联想售后 ,售后说是进水了,换主板1600 客户不修拿到我这里 打开一看 就电容上稍微有点痕迹 加点测试 o。37   量量电压cpu供电不出 再量其他电压  都出来了
就换了个cpu供电 还是没有 ,把进水的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cpu 供电的mos管子换了还是不行啊   cpu供电是我从好班子拔下了 cpu 也换过了  哪位大虾修过指点老弟

网友:
这样的只有慢慢搞哦

网友:
进水本  只有慢慢查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都放了好几天了,没点位图,不好差,进水的地方少,也没有坏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有烧断线的地方

网友:
条件都到了吗   SB 有没有发过来信号阿

网友:
看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CPU供电那如果没有进水就不要去动。G470进水的地方主要在EC附近啊。你去弄CPU供电隔的也太远了吧。

网友:
关键就两个电容有点水质,看样子不影响

网友:
最近进水的机器忒多,只能慢慢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