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保护电路分析!(MS02)

楼主(2012-12-11):
昨晚接收一台同行拿来的SONY老本本,915芯片组,MS02,故障现像,通电0.006,,按开关无反应!

一通拆机,这机器不好拆,大家都知道,SONY的主板大部分都是设计放在C壳上,但是要拆主板出来,就要拆掉键盘,拔掉键盘下面的排线,才能拉出主板,(此处多说一句,SONY的拆得不好,很容易弄断无线开关)下面进入主题!

因为不知道待机电流是否正常(正常时为0.016左右),所以首先查EC工作条,测得ECVCC为0.8V,,查源头ECVCC来自待机芯片1999的25脚LDO3  正常应当是3.3V才对,,向上查1999的工作条件,20脚VIN只有0.8V,,,再查公共点,也是0.8V,原来保护隔离没过!

PQ51 G极9.6V   正常,,,,PQ50 G极18V,这个管子没工作,在线测得PR214也正常,那么就引出DC_IN_G1这个信号

看下图,

DC_IN_G1受控于PQ70,只有PQ70截止的时候,DC_IN_MOS的19.5V才不会串到DC_IN_G1,,实际维修中测得,PQ70和PQ73的B基电压,都是14.7V,证明管子已经导通,(正常时为19V)
导致PQ70导通有两个原因,AC_OFF_3#和MAIN_DC_SW_OFF#
此处分析一下,MAIN_DC_SW_OFF#,此信号来自于,PQ72和PQ71组成的电路,此电路像是公共点短路或者公共点电压偏低保护电路:当DC_IN_-R公共点电压变低或者短路时,PD39不导通,PQ71将会截止,适配器电压DC_IN_MOS的19.5V通过PR218导通PQ72,那么MAIN_DC_SW_OFF#将被拉低,PQ70导通,第二只保护隔离管不过!
那么,这一路可以先不管,AC_OFF_3#这条路向上查,此信号来自好几个地方,有两处是空的
第一处,

当DC_IN输入电压低于16V时,PD38不会被击穿,PQ67将截止,DC_IN通过PR213导通PQ68,从而拉低AC_OFF_3#,保护隔离不过,请看图片为准,

第二处,AC_OFF_3#,受控PD42,此时断开PD42,能够正常待机,按开关正常开机,但是插电池,却不开机,看来没有找到根本原因,那么,再向上查吧,修到此处不算完美,引出PQ12B(此处为复MOS管)上图,

PD18和PR45+PR51被之前的维修者拆掉,PD42断开后适配器能正常上电,后面我补上被拆掉的三个元件!
那么PD42不被拉低,只有PQ12B截止,就得要PU4C的5脚为低电平逻辑,UL_IN#信号通过PR27到PU4C的3脚,UL_IN#这个信号正常工作时要为高电平才是正确逻辑,如果这个信号被拉低后,断电和拔电池,都不能改变保护模式,一定要拆掉COMS电池才能解除保护模式!
PU4,是一个内部集成多个反向器的IC (高进低出,低进高出)这里特别提一下,PU4供电是RTCVCC(2.6V),也就是CMOS电池供电的!
UL_IN#这个信号来自PQ12A,受控于PU3的1脚,PU3的工作原理,当2脚输入电压高于2.2V或者是2.7V的时候,1脚输出高电平,(实际维修中,测到PR51和PR45分压后的中间点电压超过3V,触发过压保护)
过压保护还有各路电压都有检测点,包括电池和适配器都有通过电阻分压来检测过压保护,

所有的过压保护信号,都是通过PU3的第二脚输入,达到保护的目的,AC_OFF_3#保护第二只隔离管不过,SYS_PRS#(上拉来自电池内部)不为低电平的时候,电池将不放电和不充电!实测电池2脚为4.5V高电平!BT+为0V不放电状态!

上电池,充电中......

总结:SONY此机,设计保护相当多,根本原因,只要把CMOS电池拔出来几秒,让PU4无供电,机器就可以解除掉保护状态!如果要去掉过压这一路保护功能,只要拿掉PR30,可以完全解除各类电压过高的保护功能!

另外还有一部分温控和欠压保护,没有写出来,写个贴子太累了!比修机的时间还要长!

分析这台机器后,发现,原来,COMS放电能修好机器,就是这个原理!哈哈......

网友:
保护确实设计的不少呀。。。。有点考练一个人的技术了。。。。楼主确实厉害呀

网友:
~看的有点晕

网友:
呵可。楼主分析得挺好,不过索尼的本本修得较少点。呵呵

网友:
楼主高手呀,学习中,没怎么修过,

网友:
详细,透彻,果然是大湿!

网友:
SONY的确实保护的给力。

网友:
怪不得索尼的机器很多放电就能OK 跟保护隔离挂钩今天终于知道原理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我一直看不懂这个SONY 的保户电路,谢谢受教了

网友:
SONY的机器 不是很好修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分析得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之前也看到过sony的本本,CMOS电池没电,不通电的,,,学习了..........

网友:
我看了真晕

网友:
写的很好 技术精深  加分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真的是做到家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01能出来啊,,,多谢先,,,,01有很多经典,大家都不加分,谁还发好贴啊,

我现在懒得发帖了。一是发帖好花时间。二是发了加分的人少。,三是下载分不急着用。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2013年新年快乐。

网友:
楼主的技术都可以去做电路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