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 无背光求解

楼主(2012-12-11):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U460说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没背光了,有暗暗的图像。接下来后,试机确时也是这样,在使用的时候屏幕亮度感觉有些不稳定,调到最亮的时候过了一会就会降到最低的亮度。拆开屏幕测是AUO的超薄屏,PWM-in 3.3V ,pwm 0.5V,pwm_en 3.3V。 感觉都正常,pwm随用键盘调解亮度有变化,最大是2.5V,没有背光时有时是0V,有时是2.5V,开机未进入系统时是2.5V 进入后一下就掉到了0.5V。该机有自动调整亮度功能,难道跟这个有关,但是也不会至于一点背光都没有,有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

网友:
看屏供电是不是接触不良     在不行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