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场效应管的疑问与解答(原创)

楼主(2012-12-11):
以下是我在百度问问上发有关场效应管的求助帖,现整理到坛子里面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对新人有点作用。

一、看到相关资料说到:
当G电压高于S极2V左右时,DS开始导通
当G电压高于S极4.5v左右时,DS完全导通。
现象:将GDS短接放电后数字万用表红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会有0.5V的压降,调换红黑表笔测试则不通(显示1)。
疑问:不是说G极不加电压DS不导通么?DS间怎么存在0.5V压降?正负极放过来测又没有压降呢?
PS:此场管为主板CPU供电电路中常见的4脚场管,型号为06N03LA。求大师几点迷津,谢谢!!

难道我测量的是DS间的体二极管的压降?那也不对,G极没电压DS不是应该截至吗?

回答1:不是DS之间导通,而是那只保护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只有D为正、S为负时,D、S之间导通才是真正的导通。
回答2:你所说的压降是内部续流二极管造成的 。场效应管从理论上讲是不分D S极 ,导通后电流可以从D到S 也可以S到D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内部的二极管来区分D S ,是不分 DS的。

二、短接GDS后,红笔接G,黑笔接D,再测试DS为导通(二极管档鸣叫);
      短接GDS后,红笔接G,黑笔接S,再测试DS为导通(二极管档鸣叫);
问题:为什么给GS加控制电压和GD加控制电压都能开启DS间的导通?

回答1:此为N沟道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内部结构图 ,教科书上应该也是这么画的 。你看D 、S极在结构上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在功能上是没有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 在GS GD加电压都可以开启的原因。

之所以区分D S 在制造工艺上应该是有区别的(这个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下明白了?

网友:
电子电路基础扎实修机子顺手得多

网友A:
体二极管。。楼主讲下体二极管如何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二极管。。楼主讲下体二极管如何产生的吧

我看资料上说场效应管内只是集成了一个PN节而已,具体工艺、原理、作用我也不清楚。偶也是小白!

网友:
呵呵还是多看点资料吧

网友:
是衍生出来的二极管,不是集成二极管,详细情况百度里找下。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请重新上传附件,不要添加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