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楼主(2012-12-11):
  故障是待机0.00 按开机键就变0.02-0.01-0.00 在按 还是一样  主板拆开量电压19V  3V 5V 都有。。。6266S芯片我量了20脚有个19.5V21 22 23 24 25 都是0 (感觉有问题), 电源接头那里有的电容一头是19V 一头是5V算正常吗? 目前就扫视了下这些~~~ 好像都没到点上。  一般这电脑开机掉电是什么问题啊! 有高人晓得么?

网友:
掉电就是某个芯片没过去

网友:
那你这个是供电没出来吧,主要查CPU供电啊

网友:
LZ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我也接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都没触发查CPU芯片当然查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