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

楼主(2012-12-11):
    下午4点接到这台联想机器,一按开关上电到0.9就掉到0,换过内存,CPU, 现象一样,不知道什么情况,没得思路,求大家赐教。

网友:
自检不过   掉电重启不

网友:
像这种的话,一般都是检测不过硬件才会这样的!!!

网友:
0.9的话就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吧,包括1.8v,1.05v(显卡供电)等,尤其是1.05v

网友A:
若电压都正常,刷个BIOS。

网友B:
显卡小板爱坏 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小板爱坏 通病

  谢谢!~没得小板,想刷个bios试下

网友D:
掉到0就没有待机了吗?

网友:
bios 或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没得小板,想刷个bios试下

通电瞬间量小板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电压都正常,刷个BIOS。

  刷过bios,显卡和北桥也换过,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瞬间量小板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恩,也量过都有电压。没得思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到0就没有待机了吗?

   直接掉到0,没得的待机,显卡,北桥也换过,bios刷过,也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有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