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液晶屏供电

楼主(2012-12-11):
······················  我传不上来图片,  屏是京东方的,HT17E13-100

网友:
补充内容 (2012-12-12 14:56):
谁能给我个17寸的程序,1280*1024分辨率的

网友A:
屏供电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3.3v

那里能看出来,还是17的都是3.3供电,

网友B:
15(含)以下3.3v,15以上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含)以下3.3v,15以上5v,

我这个是17的,驱动板电源板什么的老早丢掉了,今天翻出来想配板子试一下

网友B:
找个通用版刷个程序,超级简单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通用版刷个程序,超级简单的事

刷完程序屏供电怎么办,这个驱动板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完程序屏供电怎么办,这个驱动板可以么

完全可以,这个事通用版的简化版,只支持屏5v供电和5v供电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这个事通用版的简化版,只支持屏5v供电和5v供电输入,

不会给屏烧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给屏烧了吧

不会,但是屏线记得不要插反,fpc的屏线有正向和反向之分,屏接口也有正向和反向,更有接口搞的供电脚位和其他的错一个脚,所以,一定要在插屏线前确认屏供电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但是屏线记得不要插反,fpc的屏线有正向和反向之分,屏接口也有正向和反向,更有接口搞的供电脚位和 ...

用这种还是那种软排线

网友:
都行,但记得看下屏供电脚位

网友:
谁能给我个17寸的程序,1280*1024分辨率的

网友:
试一下这个

网友:
不太确定吗,明天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