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2-12-11):
今有一联想B460,开机后,进入系统或不进系统,不定时掉电,裸板不插硬盘也掉电,查各个供电都正常,换过内存、CPU、换过CPU供电芯片、高低端管,滤波电容,BIOS。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会不会散热的问题

网友:
应该 不是,有点像是南桥。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板————,没修好…………

网友:
未必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3-01-11):
寿上也有一块  有哪位虾米知道的 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