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暗屏和进系统内接无显修复

楼主(2012-12-11):
X201I集显开机暗屏 拆开测VBL20 LED升压板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BACKLIGHT_ON为低电平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信号上 测对地也不短路
图纸这个信号是U17 BU77700KVT-GP 97脚发出的

97脚要正常发出首先要先收到96脚显卡VGA_BLON
测96脚暗屏时电压3.3V正常   怀疑EC坏了 手里又没有这个EC
就把97脚挑开 上拉电阻拆掉  把焊脚与96脚VGA_BLON相连

再次开机显示正常 信号也同步
装好插上硬盘测试时发现 进了系统就没显示了外接显示正常
只能用安全模式或把显卡驱动卸载才能正常进系统 到官网下的驱动装上也不行
软件排除后只能把机器拆开再测了 找了一块屏试也是一样 休眠开关焊在屏线上,左边两个脚3.3V也正常
发现只要过了滚动条屏电压3.3V就变为低电平VGA_BLON也为低电平

测码片供电3.3 和 时钟 数据都有3,.3V

维修陷入困境就把它先打到冷宫了 修其他的了
忙完后 拿着这块主板寻找有没有可疑的(掉件进水外观损伤之类的)看着都挺正常

然后想起休眠开关上面电压虽然是正常的 是不是EC接收的休眠信号LID_SWITCH有问题   LID_SWITCH经过R202到EC(bga封装)的H2脚

测R202上面电压为0.8到1.5V左右不稳正常应该是3,3V  在R202上面直接拉个3,3V再开机进系统正常显示了

测主板上屏线接口到R202是通的 定了一根屏线,把BACKLIGHT_ON脚接好也不暗屏了
屏线断线接触不良导致的EC不能检测到休眠开关 导致暗屏加进系统内接无显
希望给以后碰到这个问题的朋友提供个思路吧
编辑帖子不容易啊 请加点下载分支持支持给点动力

网友:
分析得好啊楼主

网友:
我上回也遇到一台 这样的机器

现像  :内显无 外接有    偶尔内显又有。 以为是EC不良,屏线没办法测,没现货换

测 EC 97脚 没有电压,以为是EC坏。

后来就换了一个EC,一试,EC 97 还是没有电压。

后来按 屏顶键盘灯不亮。马上断定是屏线坏。换了就好。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屏线有通病

网友:
是的 有通病,楼主分析得很详细很好顶一下。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的 是功放坏了

网友A:
LID_SWITCH
是个什么信号啊  谢谢诶

网友:
这机器屏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_SWITCH
是个什么信号啊  谢谢诶

休眠开关信号

网友:
直接测屏线能测出来吧,我上次测 好几条都连在一起短路了

网友:
恩,多写写这种技术性的文章,挺不错的。给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向你学习

网友:
X201I屏线也容易坏?我只修过2台R400屏线坏的

网友:
休眠开关电平不稳定导致的呀。很好的实例

网友:
这分析的好、休眠信号出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屏暗啦

网友:
原来 是屏线啊

网友:
这个机器排线是通病的,

网友:
这个不换屏线也能解决,直接到屏飞个3.3V就可以了但是不能休眠

网友(2018-12-22):
我上回也遇到一台 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线是通病的 拆开挨根拽一拽会有惊喜的

网友:
X201I屏线也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