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 白屏...一波三折

楼主(2012-12-11):
先上图;
客户描述:放在被窝玩游戏,先白屏然后又正常,一个小时后彻底白屏
同事修的板,果然是屏供电Q3挂了,他换个上去...... 涛声依旧
俺接手:1   ,LCDVDD只有1.75V  断掉后级 直接在高压板飞个3.3V  依旧白屏
2   ,R437直接飞3.3V 还是白屏  屏白的瞬间电流会由3.3V拉低至2.6V
3   ,Q28 Q27 对地短路...... 均有两脚对地阻值为0  果断的换掉  还是白屏
4    ,发现R849 R452 被同事换错了电阻......
5    ,3.3V直接跑到C213 经过Q3后 电压只剩下2.6V   难道这个Q3也被同事换错了??????
6    , 找到原来烧坏掉的Q3发现  果然是换错了.....
7    , 拆料板自己换上  OK  R446有3.3V了
接上屏......神马情况?尼玛  居然依旧白屏!!吐血,测屏上供电保险0V  果断从LCDVDD飞上
通电,开机... 终于显示了

话说,我差点就做显卡了...... 还好坚定的认为  既然短路了  就慢慢的细心从短路查起吧!真没想到 会烧掉这么一大片

网友:
我很郁闷  刚开始我直接飞的3.3V为什么不亮呢,白屏会拉低电压至2.6V
屏上供电保险当时也查了,拉低到2.6V的啊!
不明白最后为什么屏线的LCDVDD3V  会断线!纠结

网友:
测条件之一 就可以测得问题细心一点就没问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