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3450 BIOS EC分离

楼主(2012-12-11):
    在此前,耗子陆陆续续写了多款笔记本的BIOS分离文章,但有很多网友不理解,甚至有网友回复,提供个BIOS文件就可以了,何必麻麻烦烦的写个分离的文章呢?对此,耗子很无奈,因为写如何分离的文章,只是想给网友提供一个如何分离BIOS的思路,以便遇到相同类型的文件,可自己分离出BIOS;对于嫌麻烦,不愿意实际操作一下,甚至说看不明白的网友,耗子只能说,报歉了,此文章不适合你;对于有兴趣的网友,可继续.....
    DELL V3450笔记本分BIOS芯片和EC芯片;可直接从升级文件中解出BIOS和EC,解出的EC文件可直接使用,但BIOS文件无法直接使用,还需要与原BIOS芯片中读出来的数据,进行合并后才可使用;下面耗子将详细的介绍DELL V3450 BIOS处理的过程。
    首先下载DELL V3450的BIOS升级程序,其是一个自运行的9.63M的EXE文件,如下图:

    DELL V3450笔记本,BIOS芯片为MX25L3205(即32M芯片,对应4M文件),EC芯片为W25Q40(即4M芯片,对应512K文件),BIOS文件和EC文件加起来也只有不到5M,而下载的EXE升级文件有9M多,因此文件和EC应是没有压缩过的,可直接从升级文件中分离出来。
    DELL V3450升级文件,解压缩比较简单,只要双击升级文件,会在临时文件夹中,解出一个名为BIOS1.WPH的文件,不同的操作系统,临时文件夹可能不一定,不过,我们可根据运行程序显示的路径(如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WinFlash\BIOS1.WPH),找到这个BIOS1.WPH文件,然后备份这个文件到相应的文件夹下(关闭升级程序后,这个BIOS1.WPH文件会自动删除的,所以要备份到其它文件夹中),如下图:

    运行ULTRAEDIT32 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保存的BIOS1.WPH文件,我们删除文件开始部分的A0H地址的头部数据,这部分数据是无用的,用鼠标选择A0H地址的数据,如下图:

    选择A0H数据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程--剪切,剪切删除后,我们得到一个约5M文件,这个文件即包插4M的BIOS文件和512K的EC数据,如下图:

    删除完成后,我们将文件保存,直接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保存,即覆盖BIOS1.WPH文件,也可另存为其它文件名,这里不重要,只要自己清楚文件保存在哪里即可。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分出BIOS文件和EC文件;BIOS文件为4M,即000000H--3FFFFFH地址;我们保存的BIOS1.WPH文件,前面为BIOS文件,后面为EC文件。因此我们将鼠标移400000H地址处,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HEX插入\删除--选择删除,输入尽可能大的数值,只要将3FFFFFH地址后面所有内容删除即可,如下图:

    删除完成后,点击ULTRAEDIT32--文件--另存为,将文件保存,这里保存的文件名为:BIOS.ROM。
    保存完成后,重新使用ULTRAEDIT32,打开前面删除AOH地址,保存的BIOS1.WPH文件,将鼠标定位在00000H地址处,删除文件中的4M BIOS文件,即4194304字节,如下图:

    由于EC芯片是4M的,对应512K的文件;现在处理后EC文件,大于512K;其实现在的EC文件,只有前面的512K数据有用,后面全是FF,所以直接用编程器写入EC芯片就可以了;但对于一些编程器,由于芯片选择的是4M的,如果选择大于512K的文件,编程器会提示文件错误,所以我们还需要将EC文件处理成512K,这个操作简单的,只要将512K数据后没用数据删除就行了。
    将鼠标定位到,80000H地址处,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删除,输入尽可能大的删除数值,只要将80000H地址后面的内容全部删除即可,如下图:

    删除完成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文件保存,即为V3450的EC文件,这里保存为EC.ROM。
    现在V3450的EC文件已经处理好,下面我们处理BIOS文件。
    V3450为EFI的BIOS文件,因此还需要原BIOS芯片中读出来的数据文件;使用ULTRAEDIT32打开先前保存的4M BIOS文件(命名为BIOS.ROM),将鼠标定位在00000H地址处,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HEX插入\删除,删除1572864字节,这部分字节全是FF的,有兴趣的网友,可拉动光标条看一下。
    删除1572864字节后,文件如下图:

    删除完成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全部选定,将文件选择,如下图:

    然后打开从原BIOS芯片中读出来的BIOS数据,将鼠标移动到180000H地址处,如下图:

    然后选择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粘贴,粘贴后如下图:

    粘贴完成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HEX插入\删除--删除,输入尽可能多的数值,只要将3FFFFFH地址后面所有内容删除可,如下图:

    删除完成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文件保存,即为V3450的BIOS文件;至此,V3450的BIOS和EC文件都处理好了,只要用编程器写回即可。
    最后说明一下,维修BIOS时,一定要做好BIOS文件的备份。

网友:
这个是个好贴呀,不知道大哥还有QQ 有问题想请教大哥,

网友:
是啊 好东西要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