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lienware M17x bios分离

楼主(2012-12-11):
   目前几乎所有的笔记本,其升级BIOS基本上都是自动刷新的EXE文件;这对于升级来说是方便了很多,但是对于BIOS损坏后的维修,却造成了不便,因此如何从EXE升级文件中分离出BIOS,是维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DELL系列笔记本的BIOS分离,在目前维修中,是最难处理的,因为DELL笔记本基本上一个系列一种方法,没有一定固定的分离方法;最近,有很多网友反映DELL Alienware Mxx系列机器BIOS损坏后,无法修复,主要原因就是无法分离BIOS文件;通过查询,DELL Alienware属于游戏笔记本,有M11、M15X和M17X三个系列,这三个系列各有两种产品。对于发烧级的游戏玩家来说,戴尔的外星人系列笔记本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下面,耗子将以M17X为例,介绍如何从EXE升级文件中分离出BIOS文件。
    注意,M17X有两款机型,其都有EC和BIOS芯片;但是BIOS芯片,一款使用W25Q64,一款使用W25Q32,这个需要注意,其升级文件是不一样的,但是分离过程是一样的,只是分离时注意字节数量的选择即可。这里分离的BIOS芯片是W25Q64。
    在介绍过程中说明一下,不要问为什么要搜对应的字节,如果要想说明白的话,那就太复杂了,而且也没有多少网友想要了解这部分内容,因此,耗子在这里,只说过程,不说分析,请网友理解。
    首先下载M17X的BIOS升级文件,其名为M17R4A05.EXE,大小为8.24M的EXE文件;由于M17X使用的W25Q64的芯片,因此其BIOS文件应是8M的;而下载的EXE升级文件为8.24M,因此可确定,BIOS文件在升级文件中是没有压缩的,可直接将BIOS文件分出。

    运行Ultraedit32 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下载的M17R4A05.EXE文件;在工具栏--“搜索”--“查收”,在查找内容中输入:5A A5 F0 0F,(注意,查找ASCII那里,一定不要选择)如下图:

    点击“查找下一个”,会查找到5A A5 F0 0F字节,如下图:

    找到5A A5 F0 0F字节后,从5A字节开始,向前数16个字节,将鼠标移到:3a6602H地址处,如下图:

    现在要做的是,将3a6602H地址前面无用数据删除,也就是删除十进制字节:239202字节。将鼠标移到文件的开头,即00000H地址处,点击工具栏--“编辑”--“HEX 插入\删除”--输入删除239202字节。如下图:

    输入要删除的239202字节,点确定;删除后,光标应在如下地址,如下图:

    由于M17X使用8M文件,因此文件地址是从000000H-7FFFFFH;所以我们只要将800000H地址以后的没用数据全部删除,然后再将数据保存,即可得到完整的BIOS文件。
    将光标移到到800000H地址处,如下图:

    点击工具栏--“编辑”--“HEX 插入\删除”--选择删除,在这里随意输入足够大的数值,只要确定将800000H后面的数据全部删除即可;然后点击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数据保存成文件,即可得到完整的BIOS文件。
    注意,如果BIOS芯片是使用4M文件的,其文件地址应是00000H-3FFFFFH;前面操作过程都一样,只是最后删除时,光标移到40000H地址处即可。

网友(2020-03-21):
多谢分享 有需要在下载

网友(2020-11-06):
DELL也不靠谱了,前几日也搞了DELL的升级EXE文件,不论如何就是分离不出来,最后发现利用WINHEX直接找开EXE文件就可以直接提取了,最后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