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0s bios故障修复

楼主(2012-12-11):
    一台hp 4320s笔记本,故障原因是,可以开机并进入系统,但是开机速度特别慢,慢的让人无法忍受;对于HP机器此类故障,多都是BIOS中EFI数据出错的原因,解决的办法也简单,只要有编程器重写一下BIOS就可以了。
    但在维修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用编程器重写以前备份的4320S机器的BIOS后,开机自检测倒是速度快了,但是开机报错,如下图:

    当然,HP机器的这个报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备件的AMT功能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新的BIOS增加了检测主板是否被正确定义的功能并相应在启动时给出提示。解决的办法是使用hp amt brand程序修复即可;但此机器使用hp amt brand却无法修复,问题严重了,找不到解决方法了。
    机器还是要修的,在放置一些时间后,突然想到,即然原机的BIOS启动正常,只是EFI数据损坏,那么是否可以用原机中的BIOS数据,与正常的4320S的EFI数据,重新组合一个正常的BIOS文件呢?
    经过实际操作,证明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因为一些如主板UUID等信息,都是在BIOS数据中的,即然原机的BIOS数据是正常的,只是EFI数据损坏,那么只要将原机的BIOS数据加上正确的EFI数据,是完全可以组合成一个正常的BIOS文件的。下面将过程简单的写一下:
    首先备份原机BIOS芯片中的数据,这里命名为BAK.ROM,主要是在本文中起到区别文件的作用,实际文件名可随意的。使用ULTRAEDIT32 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备份出来的BAK.ROM文件,将鼠标定位在000000H地址处(其实文件打开,不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鼠标默认就定位在00000H地址处的)点击ULTRAEDIT32--“编辑”---“HEX添加/删除”---选择删除,删除1572864字节(因为4320S中,BIOS数据是从文件180000H地址处开始的,所以要删除1572864字节)如下图:

    点确定,确定删除1572864字节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全部选定”,所有内容选择后(整个数据变成蓝色),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复制”,如下图:

    在ULTRAEDIT32中,打开一个正常备份EFI数据完好的4320S BIOS文件,拉动鼠标找到180000H地址处,将鼠标定位在180000H地址处,点击ULTRAEDIT32---“编辑”---“粘贴”,将复制的BIOS数据,粘贴到180000H地址处,如下图:

    由于4320S的BIOS文件是4M的,因此在粘贴后,将3FFFFFH地址后面无用内容删除,然后在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处理好的数据保存成文件,然后用编程器将保存后的文件写回芯片,安装后开始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好厉害的编程技术啊

网友:
就是大师的级别了

网友:
有时间也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