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图纸中的这个零件—有多少人知道

楼主(2012-12-11):
联想K27  笔记本电路中, 广达代工,如下

图中PR118 是什么东东啊! 4只引脚的,电阻不是电阻,多用在电源电池充电部分,好似又有点像传感器之类的,检测电池充电电流的吗?  请教

网友:
对的,是用来检测电流的

网友A:
pr18是一个精密电阻,他并不是四个引脚,在实际电路中他是一个绿色的(特殊的除外)比较宽的电阻,在他的两头焊盘脚上有单独的两个引脚出来去电源管理芯片,但是焊接的时候就会同时吧这些脚位连起来,芯片从这个精密电阻的两端电压微小变化来判断是否过流

网友(点评):
看到实物就知道了,我们公司就是全球最大的片式电阻电容生产厂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一看就是作检测的电阻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感觉LZ是铜牌维客,而这个电阻都不懂,有点假吧?

网友:
电流检测用的额,不知道你的铜牌维客是怎么来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没有真正学过笔记本,电脑,一直从事的是工控维修,可以在工控版块找到我发的贴子,电脑只是爱好。

网友:
学习了,今天才知道有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拿钱买的

兄台说的没错,刚注册时花了10元钱才转正,后来是慢慢工控维修版块中发了一些平时维修的贴子,加上签到级别才慢慢上来了。

网友:
今天没生产PF 的材料, 只在生产RC 的料  ,如附件

网友:
这个东西看看图纸都能猜出个八、九分来!不管是穿着马甲还是脱了马甲我们都应能认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拿钱买的

没事我也比你多懂不了多少 大家以后共同进步

网友:
现在十块钱还能不能转正,怎么弄得。

网友C:
这是个采用了开尔文接法的4端电流检测电阻,能准确地根据欧姆定律得到通过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采用了开尔文接法的4端电流检测电阻,能准确地根据欧姆定律得到通过的电流

什么是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18是一个精密电阻,他并不是四个引脚,在实际电路中他是一个绿色的(特殊的除外)比较宽的电阻,在他的两 ...

pr18是一个精密电阻,他并不是四个引脚

精密电阻采用4个引脚的并不少见,可否把你公司生产的这种pr18是精密电阻上个图片,谢谢。

网友:
每个人都不可能全精通的!所以,偶尔的不认识,又不耻下问,有何不可?论坛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大家都牛B哄哄了,论坛还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