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做BGA有经验的师傅进来下,小弟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2-11):
我不怎么做BGA,有虚焊的桥只能去做,但是手法不咋地,但是最近遇到发现有个两个板子了,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当时测量桥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 我先做了一下,然后发现没有做动,之后我就开始量,发现对地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然后我以为连锡了,我就没有通电。我用在高一点的档位摘了,把他拖干净,发现居然还是短路,后来问师傅 师傅说桥做炸了,我想第一次都没有动,怎么会炸。都两次了,请师傅给讲讲是为什么。
如何避免
还有请问师傅们,一般你们给单桥主板做BGA返修率是多久?一般能挺多久

网友:
英伟达的52,56,68,61等单桥在做桥的时候死的几率比其他的桥大的多,个人认为是其工艺问题,英伟达退出主板芯片组市场也是如此,他的芯片组性能提高的同时发热量也在提高,主板设计方也都采用被动散热,造成芯片处于长时间超高温工作,而bga则是在他坏的最后一刻加了一把柴,所以碰到单桥的amd板子,我就告诉客户,好的几率只有一半,不行就整个换新机器,不然换了板子也坚持不了几天,via和amd的都是双桥设计,性能不是太好,但是坏的几率也小,不过楼主如果加焊intel的桥也爆,那就把你的焊台扔掉算了,我用我的半自动的x4p,办intel南桥220度考了5分钟,在开机还亮,牛的厉害啊

网友:
凡是单桥必会返修,加焊完在桥上加个小风扇,时间后长一点。精英的6100,就算了,我已经有超过5块那个板子了,都是用一点时间桥挂掉,修都没有的修,报废处理

网友:
上次有个顾客的板子 就做爆了

网友:
我加焊最长用了两个月,映泰的6100,。

网友:
加焊都 是用不久的,最好的就是换桥,不但台式机的没有价值,我一般建议寄客换板

网友:
关键是温控没把握好,温度上冲过快易爆桥,还有一些原因…………

网友:
呵呵 BGA  我刚学的时候 做坏了N块板子 要看什么板子  做到什么程度  提示NF4的板子座桥成功率 一般都没有 特别容易做死  其他的 看板子了 一般 桥做动就行了  NF4的建议 别做动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旱桥这是个技术活 有些桥到一定温度才化 但是化了过后不能久旱 大概就是5秒以内 如果你没发现他锡球化了 吹过了时间 桥多半就挂了 多焊一秒都很难说不坏的

网友:
升温不能太快,容易爆桥,我通常把斜率设成30秒
另外自我总结,不要轻易相信设备有多么智能,要勤快一点,看温度快要达到融化的温度的时候就用方便筷子不停的去碰触芯片的一个角,发现能活动了就马上按急停按钮,我这样做感觉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要多做,多总结,别人说的只是参考,重要的还是自己总结经验,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