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640无待机秒杀小修一例,主板上断线

楼主(2012-12-11):
   接同行送修的宏基D640,故障表现为无待机,曾经找别人修过,没修好,算是二修机了把。、

   直奔主题,拆机,裸板测试,故障依旧,目测主板无大修痕迹,只有3 5V供电芯片换过,看了下编号,是什么DC=9L,芯片上标着好像是这么个编号.肯定不对啦,此机AMD集成的,还是下图纸吧,论坛上下来图纸。。

   首先打一下各大电感及公共点的阻止,无异常。打开图纸,看了下芯片的标号为U73,图纸上搜到,如图。

此图不注意看还以为是51125呢,看了下,型号是RT8223,然后芯片各引脚还标有51123,看了应该是跟51123是可以代换的吧。先走了下主供电16脚正常,REF基准正常,VREG3和VREG5的线性电压和控制EN都正常,EN为公共点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得,实际测量电压为6V左右,奇怪,控制都正常为什么不发出3V5V的电感电压呢。仔细一看,原来如此,看来细心还是很重要的呢。此芯片还有两个控制ENTIP1和ENTIP2,看来这应该就是开启待机3V5V的了把,打了下电压,均无。图纸上直接复制搜索,如图

   很是奇怪,图纸上的ENTIP图纸上只搜索到两处,就是上图一处跟芯片的这一处,光这两处不知道从哪来发出来的啊,只能根据经验像这样的控制基本上由EC发出了。找到EC,用的是华邦的NPCE781,仔细看了下GPIO定义脚好像也没有这两个信号出来,算了,不找了,现查EC的工作条件吧还是,条件首当其冲便是电压喽。如图。

   首先就是待机电压3D3V-AUX。一测,没有。心想这么快就搞定了?几个脚都测了一下,均无,打下阻值,一千多欧,明显阻值偏大。首先其实就排除EC短路拉低的可能性,因为RT8223这边的线性3V是有的,而且这两个电压命名相同,不经过任何场馆的转换,只经过一个跳线,刚开始还怀疑是上家换芯片的时候还能是吧跳线断开了呢,一看,跳线主板上根本就没有,也就是说是直通,无非一个可能,断线。

   因为这两个地方在主板正反两面且距离较远,飞了根十几厘米的线,插电,还没按开关电流就自己上去了,看电流像亮了,拔电,上屏,在插电,不自动上电了,待机0.01A,按下开关键,成功触发点亮,宏基的EC画面LOGO出现在眼前,到此此机修复。。

   故障总结:主板PCB断线导致的EC无供电,上家换芯片无果后放弃维修,而自己无成本的一个线解决。。。。

   各位大侠,发帖不容易,费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写的一般般,大家将就将就。图纸我再下边附上,需要的拿走吧,看完的给评下分,不扣自己分的,费我好大劲的发个帖,发完又得洗衣服去了。。哎...

搞错了啊晕,我要支持的。。
让小弟长见识了。

网友:
图纸附上,大侠们给点分吧,发帖真心不容易

宏基D640 AMD.pdf

网友:
没有看懂,这个线是什么原因断的啊,楼主运气好,无本赚钱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愿意断的,有可能是上家修之前烧断的,也有可能是上家换完芯片之后测量不当断的

网友:
每次发帖没给分的,都没信心和动力了

网友:
细心修板,能修好很多板,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RT8223的板子 没有修好

网友:
估计第一家那个师傅看不懂图纸,否则楼主就没这么顺利了。

网友A:
是不是直接飞个3.3v过去?飞哪个脚呢!

网友:
其实和人品有一点关系的。。。开关玩笑的。。。。。不管是修板。。。还是做其它的是都是一个细心加仔细和认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直接飞个3.3v过去?飞哪个脚呢!

飞3V线性的电容和EC待机供电的电容

网友:
  我在怀疑上家是什么技术哦,,, 楼主分析的不错 给你上分了

网友B:
断线了怎么接啊,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怎么接啊,新手

飞线啊 随便找根只要是绝缘就可以的

网友:
楼主分析不错,这样的钱挣得舒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线啊 随便找根只要是绝缘就可以的

谢谢啊,以后有问题还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以后有问题还问你

不客气,欢迎。提问

网友:
哥哥啊!想给你加分但我是新手怎么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