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不腐蚀不看机,电流0.6怎么修?

楼主(2012-12-11):
希望大家分享一下解决检修流程

网友:
不开机,0.6的电流说明机器短路的地方,首先清理主板,然后看主板的腐蚀状态,目测看看有没有明显坏的元器件,有就换掉,最好找份图纸,按照时序慢慢修吧

经典的方法,谢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另外加焊I下南桥
,一般进水的机器芯片里面会腐蚀,从外面看不见。 如果能看图纸,能修的快点。

网友:
微短,清理下腐蚀部位,查下进水腐蚀电路部分哪些元器件短路造成的

网友:
北桥还用加焊吗?比如进水,需要加焊机率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