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没有5V 12V 和24V求解

楼主(2012-12-11):
各路高手我想问下电源板不什么都不接可不可以测到输出电压

网友:
要看你的电源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电源板了

网友:
09年长城产的22显示器 型号我给忘记了,就一个电源板,高压板和驱动板都不接的情况下可以测到电压吗?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板,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没接着,能有输出电压吗?

网友A:
只要有220v交流输入,就应该有5v和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220v交流输入,就应该有5v和12v输出。

郁闷了3842第2脚接地,第7脚没有启动电压 第8脚没有持续供电 第6脚没有输出。。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什么不接可以测12v和5v  你那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没有启动电压就查启动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