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清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2-12-11):
吃出掉了两个元件,上面是电阻,下面不知道是什么,现在的故障时有时要花屏

就是240pin的位置、

网友:
应该是 二极管 吧

网友:
  难道是滤波 。。。所以才会花屏????

网友:
兽医治法 看痕迹像是上面电阻 下面电容 安上后先别上机 用表笔量量 供电脚到地是否有短路 要是短路了就都换电容再试试 不管怎么搞千万别直接上机通电就成了
老中医治法   用表找出掉了的两个原件四脚都去了哪里  找个金手指定义对照看看 分析一下然后做出判断再上手

网友:
上网查下瑞士内存的参数和照片就行了

网友:
内存还要修????????

网友:
在网上 找这样的内存对比下

这办法的确不错

网友:
一般是贴片电容比较容易掉

网友A:
内存修的真是不多。佩服

网友:
找个一样的内存条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修的真是不多。佩服

给客户换了新的,旧的不要了,我把它好好地废物利用

网友A:
那么这种故障是怎么引起的呢?是认为的还是烧坏的呢?

网友:
可以参看多个品牌内存看一下,电容和排阻居多,我看应该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种故障是怎么引起的呢?是认为的还是烧坏的呢?

当然是客户不小心磕掉的呗,必然怎么收钱?

网友:
电容一般有脚接地...你打打对地阻看看..

网友:
如果一端接地(电容)如果不接地(电感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