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如何解密

楼主(2012-12-11):
IBM笔记本的硬盘加密了,需要解密,可以把资料清除掉,如何操作。
除了pc3000可以解密,还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密。

网友:
笔记本密码清了吗?没清可以破解出来吧,这样硬盘密码可以同时解开

网友:
只有硬盘,没有笔记本了。另外有一些加密的硬盘,用mhdd扫描,是不是都有感叹号

网友:
硬盘清零 解决不了吗?

网友:
清0没有用的,密码都是在固件中,清0软件肯定访问不了固件内容。
就是不知道除了pc3000  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