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加电掉电,0.2A 3秒掉电典型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2-12-11):
型号:联想E41 故障现象:加电掉电 电流到0.2A 3秒就掉,版号A-3951P 分析:明显的电压没有起来,测量j结果是所有的SUSP电压没有变为低电平,导致+VSB 18v电压没有加到mos管的G极,然后追信号,SUSP是有SUSP#经过一个Q29 2N7002管子转换过来的,在待机时是又+5VALW上拉到5v,正常开机后SUSP#会变为高电平,然后把5v的SUSP信号拉到地变为低电平,然后18V的VSB电压就可以加到各个管子的控制极了,然后测量来自EC端的SUSP#信号,上电后已经变为高电平,然后测量Q29 1PIN SUSP电压没有变化,应该低电平才对,就是他了,马上料板找了个2N7002装上去,电流一路高歌,LENOVO LOGO出现,机器修复,前后用了不到十分钟,写此文章是想鄙视下那种桥工(无论什么故障,就动桥芯片的人)

楼主技术是很不错,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做桥工

网友:
呵呵,看得不错,不过也不能鄙视动桥的人啊。是不是啊,呵呵

网友:
呵呵。。。精确定位。。动作迅速。。。。

网友:
快速 敏捷   很多不怎么懂的人 都喜欢动芯片呵呵   楼主强悍

网友A:
问题是我经常接被桥工搞的乱七八糟的机器,比如苹果开机白屏,这属于正常,却把所有桥芯片干一遍最后搞报废的主,受不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经常接被桥工搞的乱七八糟的机器,比如苹果开机白屏,这属于正常,却把所有桥芯片干一遍最后搞报 ...

绿叶衬红花,楼主换位思考。

网友:
哈哈  如果都像LZ那样有技术的  那同行的生意不是少多了

网友:
每个人技术不一样,想法思路也就不一样,当然做法也就不一样。

网友B:
一般接到二修机,不开机不上电的,如果大芯片什么都被动过,都直接说没的修报换主板;不想费那个大劲去搞,累啊!!反正能赚的钱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接到二修机,不开机不上电的,如果大芯片什么都被动过,都直接说没的修报换主板;不想费那个大劲去搞, ...

能换板子好也可以,换完了板子发现屏 屏线 硬盘 内存都是挂的 ,多数情况下回测试内存和硬盘的,但是液晶屏 还有键盘之列的东西就不方便测试了,

网友:
掉电就干桥 不触发就刷bios  盲修大法

网友:
修本子不是每个机器他们都有图子的,有图肯定好修啦,没图的情况下就没办法啦。

网友:
不是所有的桥工都不行的,有的人就喜欢剑走偏锋

网友C:
菜鸟发问: Q29应该是个三极管. 图上三极管表示还是第一次见.

指鹿为马听说过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菜鸟发问: Q29应该是个三极管. 图上三极管表示还是第一次见.

图上标的就是场馆啊 ,笔记本上用的三极管都是数字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的就是场馆啊 ,笔记本上用的三极管都是数字三极管

你用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分明就是个三极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分明就是个三极管呀!

小芝麻场馆

网友: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本人菜鸟见谅。 希望以后能多多指点...

网友:
顶起楼主,可有些人不就是技术没你们好嘛,如果都有楼主这般本事哪用的着动桥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