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进水二修x201i

楼主(2012-12-11):
机型:thinkpad x201i
芯片组:i3+hm57
故障:不触发
处理过程:
这个机子是一个在我这拿二手本的同行带来的客户,我先和客人沟通时,客人和我说他这个机器以前是进过水的,放在他朋友那修了好久都没修好,他的朋友后来跟他说修修不划算叫他不要修了就还给他了【你想啊人家6  7k买的没用多久你说不修就不修了】,他说他听我这个同行说我这里修本子所以就带来试试看,我和他说我现在把你的机器拆开看看是什么情况,我是当他面拆的【因为我心里有数主板肯定搞得差不多啦】 人家是他朋友啊要是我拆开机子里面少了什么的他肯定相信他朋友不相信我那时我就说不清了看看下图我拍了几张图片进水的痕迹是没看到  看到是慢板的松香  其中tb62514和BU77700KVT被焊得面目全非,第4张图可以看出还少了个元件【是个升压电容】,就这些我和客人说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只能修修看。

先把tb62514和BU77700KVT都拆下来处理焊盘防止上家没焊好焊盘里面有连焊的,处理好焊盘后在将tb62514和BU77700KVT重新焊上并洗掉那些恶心的松香【松香太多了】,接电源待机从0.032马上掉到0.000此时我吧tb62514上的电压大致的量了一下59脚VREGIN20 19v 61脚3sw为正常的3.3V  37的VINT20脚为0v 24脚的vdd15v为0v 36脚的VCPIN28为0v  33  44脚都为0v  3脚extpwr#为正常的0v  th_det为正常的0v  16脚shdn_IN#为正常的3.3v 46脚为0v。。。。。

有上序的测试结果可以发现很多的信号和电压都不对啊,对于上面那些测试的那些电压和信号很多不对先不管他,上面说过待机电流是从0.03掉到0.000【因为此时的-PWRSHUTDOWN为0v了是他去关闭了保隔电路和通知BU77700KVT关闭Mon不要开启3v5v供电】该信号是由tb62514在检测到主板温度异常是输出的,温度检测电路没有断线那几个负系数热敏电阻我都量过没又断线,我先翘起tb62514的46脚发现通向BU77700KVT  保隔电路和3  5v芯片的一边为正常的3.3v而tb62514的46脚为低阻状态【此时的待机是0.03哦   3v5v电感都有电压了】,还有37脚为1,2v不对啊【公共点有19v为什么37脚只有1.2v呢经测量发现r415这个10欧电阻变得无穷大在料板上找了个10欧的换上ok】此时我又测了一遍tb62514的几个关键脚的电压33  34  36  48 31 32 24    分别为0v 1.1v  19v 0v   0v  4.9v   5v  ,

主板上还有个小升压电容不翼而飞就是图中的c373并且它的第2脚和tb62514的34脚断线于是在t61的主板的同意电路上找了这么个电容换上在把短的线补上在次通电33  34  36  48 31 32 24   还 分别为0v 1.1v  19v 0v   0v  4.9v   5v,不要急其实在 tb62514的温控和公电正常但是他的46脚-PWRSHUTDOWN 为0v时我就想换掉tb62514了由于 手上没有这个tb62514就暂且不换,现在看不换不行了我对比了一下t61图纸上的tb62513发现脚位是一样的就拆了个换上,在次接电源啊偶 自动上电了【上家连coms电池都给贪污了】,在这里说一下{此时的36脚为正常的24.5v【它是去转换为24.5v的DCIN_DRV去完全打开保隔电路】 24脚也为正常的14.7v了【作为一些b电压开关管的驱动电压】}48脚的MPWRG也为正常的3.3v了【这是个M状态的电压都正常产生后发出的主要是送往pch  没有他待机正常都不会触发】

状散热片  内存 简单装机通电ok亮机。  兄弟们打字辛苦加点分吧!!!!!!!!!!!!!!!!

补充内容 (2012-12-12 13:52):
那个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会导致tb62514的58脚被抬高从而拉低-PWRSHUTDOWN关闭保隔==一些电路】我打错了写成负系数了 不好意思

 会员11581192元2023-8-24 17:09
 会员11581192元2023-8-23 21:39
 会员11581192元2023-8-23 21:39
 会员11581192元2023-8-23 21:39
 会员11581192元2023-8-23 21:39

网友:
哥们你是专修进水机修的啊,修的不错,和你差远了啊

网友A:
来坐沙发呗呵可楼主修得挺好,你觉得这机器的原故障是什么?

网友:
这样二修机 能修出来很厉害

网友:
二手机器检查的这么仔细,值得细心向板主学习,

网友:
进水机维修难度较大,楼主好手艺,很细心!

网友B:
能写的再清楚一些不?

网友:
对于我这种新手,不结合图纸,还真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
  看了半天  楼主主要把  tb62514
  各个电压  修出来就好了  厉害

网友:
楼主理论强悍,经验丰富,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原来是进水他应该是没有做故障 因为是他朋友的机子 【我只换了电阻一个升压电容还有tb62514 接了根线】那个到tb62514 37脚的10欧电阻是变质了但是我拆开机器发现他将这个电阻的两端用一根细铜丝相连了电容不知道他是怎么搞丢了  至于tb62514 我估计是他焊了好多次被他高温干坏了

网友:
一看那哥们的焊功就是不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写的再清楚一些不?

已经写的不错了  可能是你没有看懂

网友C:
哈哈我真搞不懂,你都这么厉害了还学远程啊看来只是实地的示波器绝招镇得住你

网友:
主要就是仔细认真

网友:
我觉得本来问题不大的,搞来搞去就成这样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坐沙发呗呵可楼主修得挺好,你觉得这机器的原故障是什么?

沙发给我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真搞不懂,你都这么厉害了还学远程啊看来只是实地的示波器绝招镇得住你

我是新手饼哥过奖了, 不懂的地方还要多多请教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真搞不懂,你都这么厉害了还学远程啊看来只是实地的示波器绝招镇得住你

这都归功于饼哥对我的细心栽培啊

网友:
补上图纸 ------------

无水印lenovo X201I图纸.pdf

网友:
上家技术不到家,多半是桥师傅。

网友:
哇,清洗的挺干净的么。

网友:
谁太牛了吧,芯片焊成那样。

网友:
图纸不清晰     郁闷

网友:
楼主对IBM时序研究透彻了

网友:
修的不错,时序清晰。

网友:
其实很多的二修机器并不难修,就怕动了很多地方的,IBM不开机及开机掉电,找准办法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D:
高手啊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到位,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像楼主那样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到位,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像楼主那样思路清晰!

那里我也是瞎修啊 捡了条死鱼

网友:
二手机器检查的这么仔细,值得细心向板主学习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如果楼主开始就直接换了东芝芯片然后不上那个C393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待机和开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