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键盘不能用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2-12-11):
     今天接了一台HP4411s键盘不能用,在BIOS里就能用,南桥已经换两个故障依旧啊,然后我查图纸看到了这个 和这个无线开关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进BIOS能用就进PE看下能用不,能用就应该是系统故障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吧,进BIOS能用,系统问题几率很高啊

网友:
BIOS 能用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   你只是在系统不能用  那你可以试试进安全模式能用不

网友:
建议先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bios可以用就证明是没问题啊。你试试进PE看看行不行,我一般都是进PE来排除软件问题的

网友:
键盘不好用先考虑EC,不是盲目的换南桥。。查EC的工作条件,主板信号是否有,先换键盘试试

网友:
系统做过了,EC也换过了,就是不灵啊。求各位帮我查查图指点啊,非常感谢。

网友:
前天修到联想 U460 键盘不能用。我是刷了 EC 的程序。可以用了,如果你是双BIOS的话。,建议,一起刷,刷了还不行,试试EC把,看看EC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对了,刷完 ,去掉外设,在测试,

网友:
上面说的方法都不行的话。。。。就没招了

网友:
我现在也没有招了,什么都正常还挺快,就是键盘不能用!

网友:
这么怪,楼主修好了没有 啊

1要是修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
还没有那我都快放弃了!

网友:
进pe试试外接可以吗?这种情况应先考虑软件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键盘不能用,换了键盘,EC也换过了,也没招了!

网友:
成本太大了吧。

网友:
我的退修了,真是技术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