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容量为0

楼主(2012-12-11):
哪位师傅能说下,迈拓硬盘(6Y080L0)硬盘容量为0了,用PC3K破解版可以修吗,如可以能否告知下修复步骤,谢谢!

网友:
迈拓的盘PC3K支持的不错 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能否给传个PC3000破解版,我是小白,谢谢了,13368561@qq.com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西数的移动硬盘 500G的  插上电脑能识别为可移动设备  也能识别它的型号  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出来   电脑里不显示盘符    用软件查看 容量显示为0

网友A:
硬盘容量为零,通常是某某、某某、等七八个模块损坏,修复这些模块可能就好了。西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容量为零,通常是某某、某某、等七八个模块损坏,修复这些模块可能就好了。西数

具体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