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蓝屏如何入手?

楼主(2012-12-12):
配置: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X4 620 四核
主板        超磐手 SUPoX AMD770 Series (ATI RX780/RX790(AMD 770/870) 芯片组)
内存        2.5 GB ( 黑金刚 DDR2 800MHz / 金士顿 DDR2 667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418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ATI Radeon HD 4830  ( 512 MB / HIS )
显示器        宏碁 ACR018A V193WV ( 19.1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217L DVD刻录机
声卡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2E/8103E Family PCI-E Fast Ethernet NIC

症状:
每天早上开机刚进入系统或用了一会都有可能会蓝屏,拔电重开 CPU风扇声音是一强一弱开不了机,有时动一下内存就可以开机了,更换内存也没什么效果。开机正常后(一直到下午)偶尔才会自动重启或蓝屏。

网友(点评):
盘正的主板我在发最不值维修的贴中说过,其内存接口非常有问题的,你开机正常情况下,用手轻触你的内存,看看是不是死机了,如果死了,换板吧

网友:
之前我的机器用32位系统老是蓝屏。换64位就不蓝了。。。。

网友:
检测了一下内存,难道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面大呀

网友:
内存        2.5 GB ( 黑金刚 DDR2 800MHz / 金士顿 DDR2 667MHz )

装的这两条内存有没关系?

网友:
现在全是一些垃圾主板造成的。

网友:
内存在其它机子上是正常的。。。

网友:
单独一根一根测试就知道了。不会两根都有问题。如果单独测试都没问题,就是两根内存不兼容,最好换同型号的。

网友:
换好点的条子应该可以解决 月饼说换系统 本人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希望楼下有人回应我 砖头也可以。。

网友:
如果换系统好了呢 你这Y的 换了64位的就能很好的解决内存的兼容性问题 又不花钱 多好 你Y的叫人换内存。。去

网友:
楼上已经有人扔砖头了 有的也别客气

网友:
memtest86+ 测出一片红,肯定内存有问题 !

网友:
内存兼容问题,内存用同品牌同型号的

网友:
内存不兼容啊

网友:
明显的 硬件不兼容  呵呵  这个 我维护的比较  你只有试试了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很大  先检查内存兼容性了 去一根试试 系统的可能性也有 我碰到过新机有cpu缺陷导致突发蓝屏的也有慢慢测吧

网友:
重新装系统呢

网友:
一根一根的试,两条都没问题,那就是不兼容。  要lz不换  就只有楼上的说换系统试试了

网友:
扫描内存的结果上看出,是内存坏了。把内存一根一根放上去测试。方便定位坏的内存条。如果你怀疑检测结果,可以把内存换到其它正常机器测试。如果换确认 是好的内存还是蓝屏,那你就刷主板bios,因为上面有提示是irq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