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红5v 逐渐变0

楼主(2012-12-12):
一块梅捷I5P43 开机红5v 电压逐渐变低 什么原因啊
主板

网友:
跑下线路吧,是不是有什么件短了

网友:
对地电容不良吧,估计漏电了

网友:
网卡 声卡 usb短路

网友:
换电源。如果5V(不是5VSB)短路的话。电源应该保护。

网友:
有可能 那个 电阻 电容 不良了

网友:
是否电源里面的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