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 H61

楼主(2012-12-12):
今天哪来一块p8 h61的板子 一开机风扇转下就停 然后风扇就这样反复的不停的转与停。。因为那客户是刚买不到3个月的机子,可以保修所以没有修。。 请教下什么问题导致的,12V短路嘛 对了,这种板子上没有IO的嘛?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华硕的 板子
华硕

网友:
你不接12V试了吗 这中板子的 IO 就是个很小的 芯片 跟有一些 声卡芯片大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