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前黑屏

楼主(2012-12-12):
前天一客户拿过一台方正电脑,说做不上系统。第一次进PE很正常,格式化重装,一切正常,但在解压时过完XP滚动条就黑屏了,只有一个鼠标箭头,可以动应该不属于档机。于是又进入PE,这次故障就出现了,过完PE滚动条后,只出现PE的浅蓝色底屏,不出现任何东西,换内存,CPU,硬盘无果。确定问题出在主板了。哪们朋友支个招。开始怀疑南桥,更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这问题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进系统之前板上的供电有那一个变化的 ,有变化就更换MOS管电容 。

网友:
看看电容  还有主板连接硬盘的那根数据线 北桥在加焊下试试

网友:
主要看北桥  或者显卡供电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不过板子还是没有修好,郁闷了。加焊一把,直接黑屏了,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