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DS3P复位灯3秒就闪一下,不跑码

楼主(2012-12-12):
主板:技嘉GA-MA770-DS3P
故障:不跑码,复位灯3秒就闪一下,不上cpu,cpu供电1.3v  上了cpu0.9v,其它供电都正常,双bios,bios刷过了  还是依旧,请问下一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
单桥加焊桥咯

网友:
技嘉板子 不上CPU也能复位的  要单桥的 加焊吧  要是双桥的 建议先换下IO  刷下BIOS 再动桥

网友A:
复位灯闪按不跑码修,换IO、压北桥。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闪按不跑码修,换IO、压北桥。

哦  谢谢啊 我按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
晕,我今天也接到一批电脑城没有修好的板,这板是通病,查有双时钟芯片,主时钟芯片根本没有工作,你刷BIOS  与干桥有毛用。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种是这种问题的,也是修不好,有2个桥的,又不知道换北桥还是南桥。如果谁有换好的就说下哦,谢谢了

网友(2013-01-11):
我现在手上也有块GA770 的板,测量没时钟,也是复位3秒左右闪一次,不跑码,刷了BIOS也没用,手上又没有同型号的时钟芯片,不然换个时钟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这种情况刷BIOS多数是没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