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内存跑e0,不装内存报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12):
接了一块映泰TP43EXE主板,供电都正常,跑E0,装内存跑e0,不装内存就报警,先刷了BIOS,后干了北桥,故障依旧,高手指教一下,该怎么修啊?

网友:
IO 换下试试  有的板子 跑一圈 到EO就能显示了

网友:
E0是CPU错误

网友:
换个好的CPU ,一般是CPU不良,或不兼容。

网友:
内存供电有吗,或者清洗内存槽

网友:
压下cpu座子看看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CPU试一下?查下内存供电的所有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查看一下内存的针脚供电正常不  还有CPU供电等问题正常不 试试看吧   也有可能是某个电阻或电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