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c1y能用1am t04替换吗?有参数,不会看

楼主(2012-12-12):
ciy想用1am代替,看上面的参数可以吗
t04和1am差不多

-------------
c1y用在共e极电路,e接地,c高电平2v低电平0,c有24v供电。至于电压波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IC小了一半,恐不能代用

网友:
你看看 参数啊。。。大同小异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可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找可以代换的元件很难,太多的类型,大海捞针一样

网友:
长期使用不敢保证,凑合用吧,有条件还是换了

网友:
很好 很不错 谢谢分享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2013-01-16):
IC不是小了一半,而是大了一倍!c1y完全能用1am t04替换

网友:
定义不一样,不能你代换

网友(2015-07-01):
各位大神,那t04三极管能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我用K12代换  用M2A代换都不行啊

网友:
求解啊  t04三极管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