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70E3的屏用通用板点屏要注意

楼主(2012-12-12):
接一台组装17寸显示器,不通电,RTD2120损坏,换了坏2025,查了下参数,D8,1280*1024,5V,找了几个程序,一刷就亮了,接信号白屏,不接VGA显示无信号,以为程序的问题,悲剧来了,刷了一个小时程序,换了NTA91B,还是一样,继续刷2025,可以找到程序全刷了,中间刷死了两次,一次用烧录程序初始化MCU搞定,一次初始化不了,短接复位好了,用2270,还是一样,不接VGA正常,接了还是白屏,把屏上的主控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准备放弃了,想着会不会是S8接口的,看屏线也是双8的,屏上也是4组奇数4组偶数+两组时钟,想着最后刷一次S8程序,不行就不修了,搞了两个多小时,没想到刷了单8 SXGA的程序,马上就OK,各同行注意,这屏虽然查了是双8的,要刷单8程序!

网友:
没查屏型号看参数是吧,屏线上多 了没事只要程序刷对。组装的显示器最多这样情况,建议要看屏参数。

网友:
徐总吖,查了,全都是双8,LVDS,SXGA,5V,就是因为查了才悲剧,

网友A:
这种屏不管你刷双8还是单8程序,只要你用单8线就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不管你刷双8还是单8程序,只要你用单8线就能正常

客户拿来的,本来就上得双8屏线

网友:
有的组装机不安套路出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