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1007 打印时候右下方报错引擎扫描仪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12):
激光器换了,把主板拆下,装在好的HP1007上 ,打印还是报错????????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A:
80%激光器故障,在就是电源板故障。换完激光器 上部有个激光器黑色挡杆看看安装好了吗?

网友:
哓波同志,意思就说主板装在,好的HP 1007 还是报错,我问的是主板那里坏了,解决方法,最后还是主板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