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8C可以和BD-9G代换?

楼主(2012-12-12):
没同样的IC问下这两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换吧,有些板上BD-   B3-也一样能换。

网友A:
你没吹坏吧,测一下各个场管的G极有短路把场管拆掉看,不行再拆主板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吹坏吧,测一下各个场管的G极有短路把场管拆掉看,不行再拆主板芯片。

场管没有坏的,你这样说我真怕那芯片坏了。

网友:
一般BD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换了试试就知道了,呵呵,也可以找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