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ST3500320as不认盘(固件门?)

楼主(2012-12-12):
有一块希捷500G的硬盘突然不认盘了,上网看了一下,都说是固件门,找了USB-ttl数据线照着做,怎么都进不了那个指令界面,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哪位能帮修?数据能留最好,实在不行也无所谓

网友:
如果有打盘的咔嚓几声就没救了

网友:
刷好留数据100元 我这里

网友A:
固件一般不影响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一般不影响数据的

楼上哪里的?

网友:
我昨天刚碰到过一个西数的移动硬盘  插上电脑能识别为可移动设备  也能识别它的型号  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出来   电脑里不显示盘符    用软件查看 容量显示为0

网友:
哪位高手能搞,留个联系?

网友:
都有USB-ttl数据线了,自已在网上找点资料,照着人家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应该可以解决的,不要灰心,我前几天刚把自己的一个固件门硬盘修好了,也是搞了好几遍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