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高压电容的代换?

楼主(2012-12-12):
35伏330UF用1000UF35伏代替,高压版旁边那俩个。

网友:
220U-470U/35V代换即可。

网友:
可以代换 ,电容代换原则是容量、耐压不小值。比原来的大可以但不能太过大。

网友:
正接换了没事,我都试过用25V的代换上去试过,一样没事,可你的是35V更加没事

网友:
耐压,容量大于或等于就可代换,不相差太大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 换上去试哈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代换是可以的,楼主放心代换

网友:
注意电容的温度系数,要105度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就你找的那个就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