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地址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PCI  (AD)->南桥、
         PCIE(AD)->北桥、
         AGP (AD)->北桥、
         DDR 1/2/3(AD)->北桥、

         理论上讲所有AD线的对地阻值都应该一样(有无穷大“1”考虑虚焊,有导通情况“0”考虑桥问题)。

         实际在打值卡上测量时 并不是每每值都会一样的,如DDR(有的490,有的450,有的300)。

         如没有好板对比的情况下,如何准确的判断PCI、PCIE、AGP、DDR等的对地阻值正常,如何判断桥问题。

         有人说阻值相差不大也可以看做为正常的,这个差率是多少呢? (~~~~望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线相同芯片线值 一样,相同主板内存对地值 要一样,FSB总线的也要一样,DMI部线的两组值一大一小,PCI总线值有瑞昱网卡的有一个值会偏小,PCIE总线值要全一样。

网友:
DMI部线的两组值一大一小?有点不明白。

网友:
有几根线值大一点 ,有几根线值会小一点。

是哦 实际测量时都会有几根会小。

网友:
相差几欧都正常啊

测的时候一般相差10欧左右

网友A:
呵呵,楼上的,几位,最近我在修一块AM2 C61芯片组的板子,通过打CPU AD线时,发现大大小小的都有,同样的数据线相差较大,判断桥坏,谨慎起见,找一块相同芯片组的板子打阻值(正常),发现还真的是相差很大,但在520芯片组打阻值却一致性很好。结论是:不同芯片组阻值相差较大不一定就是坏的,要做对比。该问题说的不妥的地方还请大伙指正,也希望能与大家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上的,几位,最近我在修一块AM2 C61芯片组的板子,通过打CPU AD线时,发现大大小小的都有,同样的数 ...

如能找到相同的板子做一下对比,判断起来更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