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HP CQ42 I3 不加电故障精典秒杀

楼主(2012-12-12):
HPCQ42 I3  不加电故障精典秒杀
同行送修的HPCQ42 I3笔记本电脑故障为不加电,故障,据同行介绍客户送修的时候主板有烧焦味,在电源口旁边进来的一个二极管烧了,他去掉二极管,接电源仍然不加电。由于对主板上电路不太熟悉,所以来求救。
拆开笔记本电脑用仔细观察笔记本主板上没有腐蚀的痕迹,也没有进水的痕迹,用万用表二极管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对地阻值270欧,3V5V电感都为140欧,1.5V100欧,显卡电感为10欧,CPU电感为80欧,1.05V35欧。从对地阻值上可以看出来公共点微短路了。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270欧,也就是相当于主供电的对地阻值偏低,说明主供电微短路了,在视频教学里讲过主供电短路的查找方法,由于各个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都低于270欧,所以很难一下就找到是那个单元电路的上管损坏引起的故障,公共点270欧的原因有三种可能,第一个是某个供电芯片微短,第二个是某个单元电路的上管软击穿,第三个是稳压二极管不良。一个一个的去拆太麻烦了,用电击法可以快速的找出微短的原件,将可调电源调到8V,限流2A,负极夹到金属上,正极夹到万用表上,点到公共点上一一的触摸,各个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和上管都没有发烫,摸到PD21的时候非常烫。去掉PD21,再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恢正常,主板主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了,再来看看同行去掉二极管PD19,从电路图的标识上可以看出是稳压二极管是为了防止输入的电压过高。手上没有暂时先不装,先将可调电源调到19V,限流3A,接上可调电源,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都正常输出,用示波仪测BIOS引脚的2脚和5脚波形正常,南桥,EC的晶振也波形正常,测开关引脚上 3.3V,说明待机的条件都正常。
装上CPU,内存,散执片,短接开关板接口引脚,电流表指针上到0.8A左右掉电,晕这么会掉电呢,仔细想想,原来CMOS电池没有装,这款机器不装CMOS电池开机就会掉电然后再重启,只不过掉电再重启停的时间有点长,我们看着就象掉电。
故障总结:HPCQ42 I3笔记本电脑由于PD21稳压极管软击穿导致主供电微短路,引起不加电故障。由于CMOS电池没有装又引起上电自动掉电再重启会导致很多朋友误判。仔细看主板板号DAOAX1MB6H1.

真心的鄙视一些人:我把好帖子(本论坛没有的)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也是一种错误吗?如果是,让错误来的更猛烈的一点

snxwy888 -5 你剽窃还有理了,不知道转贴要说明出处吗
8235687 -10 重复资料
菜霸 -10 转帖要说明。
o﹎瞇茫┌↘ -5 重复资料

网友:
貌似是91唐工的帖,

重复毛线啊,本论坛没有,都可以发,丰富讯维论坛的资源量

网友:
从91修搬个人家的帖子过来赚分还出言不逊,。。。

网友A:
管理员呢。。。。此帖91唐工的,我看过的。。

无语,管理员只管本论坛的重复帖,,照你这么说你上学 学习的知识是偷你老师,那你为什么把你学的知识在这里卖弄,再说我这叫赚分吗,我只是想把好的帖子分享给更多的维修者知道。何必反映

网友:
转帖还望楼主说明以免引起勿喷

网友:
对对对 这个帖子确实是91唐工的  的确看过 楼主估计就是转的

网友:
拿来借迁一下也好的~1

网友:
从来就是被模仿,但为被超越

网友:
好像有几个人都修到这个二级管坏吧

网友:
能学习下也好

网友:
学习到了一点,就是从别的地方转帖来赚分~

网友(点评):
你试试以这样的方式来刷分看,看有什么后果!

网友:
91管挺顺便了,我在迅维的回复都 稍不留神就被定为灌水,

网友:
烧鸡大法 真是无处不在

网友:
我个人认为,好帖子在这里转发没有错,但是要注明出处,否则就定你是超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呢。。。。此帖91唐工的,我看过的。。

那就说明白点就OK,别拿非原创整的跟原创似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元方,你怎么看?

网友:
91修我好久没去看帖子,感谢楼主这个贴让没看过的人学习了————不过可能楼主对“转别人的资料一定要标明是‘转摘的’”!反之将会引来非议不是吗?

完全支持,学习了

网友:
只要是好的东西。转也是可以的。

完全支持,学习了

网友:
其实说明转帖的话会更好

网友:
只要是好的东西。转也是可以的。
同意楼主:
5.0
K520088
同意楼主:
完全支持,学习了

网友:
其实说明转帖的话会更好
K520088
完全支持,学习了

网友:
只要是好的东西,说明转帖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K520088
同意楼主:
完全支持

网友:
二极管坏了导致短路的,
还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2014-07-05):
分享是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