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SP180-50SPV(PF)不触发

楼主(2012-12-12):
  此电源插主板不触发。待机测紫色线4.9V,绿线4.9V,直接短接绿线可以触发。
短接绿线后,12V,11.38;
5V,5.26V
3.3V,3.3V;
PG,5.13V;

12V接负载光驱后,11.78V
5V,5.13V;

接主板量紫线和绿线只有3V,这肯定触发不了啊。

紫色SB5V是由DM311产生的。

除发现SB5V的滤波电容鼓了,是并联2个10V/560UF的,换成16V/1500UF了,这应该没问题吧

没思路了,请指教!

网友:
建议换原来差不了太多的,我以前修过一个,16V1000的换成16V1500都不行,

网友:
查DM311次级的稳压反馈TL431是否挂了。

网友:
KA3511是电源管理芯片,DM311是辅助电源用芯片。

网友:
从症状看,就是带载能力下降了,很可能还是+5VSB输出回路的故障。这个回路里面,有三个电解电容,都有可能出问题,你把剩下的那个(就是靠近紫线的那个)也换掉试试。我以前修过一些同类故障的,换的是10V1000UF的电容,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