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90I不触发

楼主(2012-12-12):
主板有进水的痕迹,电源绿灯正常,按开关触发不了,请教一下各位,下图中U3890的LT3957芯片的供电,在主板通电时正常为多少V,我现在的情况是:R3880第1脚PPBUS_G3H为12V,第2脚为1.8V,Q3880为P沟道,D极出来的电压也只有1.6V左右,是不是有问题了,

下图白胶下面的是Q3880

网友:
这款机器,不上电池能触发吗

网友:
图纸很模糊。

网友:
不上电池可以开呀

网友:
苹果啊,上次一台也这机子,没搞定给别人了

网友:
苹果没有修过,

网友A:
是Q3380坏了,换了一个N沟道的管子上去,再将Q3805的D,S短接,Q3880的D极有13V左右,但依旧是不触发,如H8坏了,是要拆同型号的板才行吗,买市场上新的能用吗

网友:
很不明确,图片。。有图纸么     发份上来大家帮忙研究        进水的机器很难修 ··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啊

网友:
找朋友,得知Q3880待机是不输出的,U3890的LT3957芯片是在什么情况下输出,PP15V_T29这个电压有什么作用

网友:
Q3880有可能坏了

网友:
忽略键盘,直接短路触发试试

网友:
Q3880是P沟道,为什么要换N沟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Q3380坏了,换了一个N沟道的管子上去,再将Q3805的D,S短接,Q3880的D极有13V左右,但依旧是不触发,如H8坏 ...

问题提得很尖锐

网友:
手上有台苹果啊 不好搞

网友(2014-07-23):
图纸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