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关机后会自动开机问题

楼主(2012-12-12):
  手头一台华硕F83VF独显机器,原本是无待机开不了机器的,换充电IC后能正常开机了,但是一旦开机后关机就会自动重启,进不进系统关机都会重启,这机器IO我换过,不知道会不会没有焊好呢?按道理应该不会啊?正常开机,功能全部正常,CMOS电池也有电,能正常保存时间。拔掉电源再插上不会自动上电,按开关后再关机几秒钟就会自动开机,奇怪啊,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以及BIOS 供电电容漏电问题  曾经遇到过一个

网友:
你好,请问你以前遇到过同样故障的是F83VF吗?这机器BIOS的确是参与开机的,挂在EC下的。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开关问题呀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B:
去掉所有外设看会不会关机重启,上次遇到个不是这个型号的键盘坏,关机就重启;如果裸板还重启建议刷BIOS,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开关问题呀

不可能是开关问题的,因为插电不会自动开机的,就是开机后关机才会。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所有外设看会不会关机重启,上次遇到个不是这个型号的键盘坏,关机就重启;如果裸板还重启建议刷BIOS,个 ...

我试试看,谢谢你

网友:
没遇过这情况

网友:
不关键盘事,拔掉还是一样

网友:
ec bios问题 我有遇到thinkpad 和联想机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会导致关机重启不了的 再开一次就可以启动的 你这种情况要按时序来了

网友:
IO  南桥   前段时间方正还是清华同方的一机器也这样   换个SB  就好
建议 先搞IO  后搞SB     IO不是有引脚是开机或者重启信号发给SB的嘛  你查下引脚定义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关系比较多 南桥管理者开机待机等状态

网友:
各说风云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修过很多的,挂在开关有个小电容很容易漏电,就是开关进EC的那段

   貌似两根开关都可以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修过很多的,挂在开关有个小电容很容易漏电,就是开关进EC的那段

   貌似两根开关都可以触发的 ...

按照你的方法检测过这个电容没事,如果这个电容漏电开关上3.3V电压会拉低的,一插电就会开机,但是这个插电是不会自动开机的,就是关机后才会自动开机。郁闷了

网友:
还是先测测IO和SB开机信号吧——哎,这玩意儿有的故障真让人琢磨不定!还是按时序一步步查吧。

网友D:
试关BIOS中各外设备唤醒
应是有外设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关BIOS中各外设备唤醒
应是有外设备挂了

外设应该没事,所以功能正常啊。

网友:
  IO这个信号应该是重启信号吧?这个信号一直有3.3V,无论开机还是关机都有。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这个信号我记得好像不是重启信号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应该把开机信号线路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是南桥问题,但是这板子上BGA超级容易变形,上次另一台拆过一个北桥怎么做都是会短路,PM45的桥超级难做,主要是这板子加热就变形导致锡球滚在一起短路的,郁闷死

网友:
貌似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可能是某个小管子坏,开机电路上的,华硕的机器开机电路上门电路用的比较多。

网友:
高手已经说了BIOS是挂在EC上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E:
北桥虚焊会导致关机重启不了的 再开一次就可以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虚焊会导致关机重启不了的 再开一次就可以启动的

不是关机重启不了,而是关机会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