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进滚动条很慢

楼主(2012-12-12):
昨天下午客户送了一台联想主机来,说进不了系统,点亮机器看下 在滚动条那里卡着,就和客户说做系统50块钱,客户说要多久,我说做GHOST的20分钟左右,客户同意了,之后插电源VGA线,进PE全部正常,几分钟后做完了, 开机重启,卡在滚动条那里,过了10分钟左右,才进去,一个系统做了50分钟,客户一直在催,完了之后开机进去看下驱动,又卡在滚动条那里,关机,擦了下内存,故障依旧。我想肯定是板或者硬盘,自己换了个试机硬盘测,一样,于是叫客户留下来,客户同意,然后打单。拆机裸板,故障一样,之后自己拿我的板,U,内存,电源试他的硬盘,内存,U故障排除,装机试故障有恢复了。我当时郁闷的要死,当时想着能进PE,能正常亮机,电源不该有问题,索性就把电源也换了 ,开机进滚动条一下就过了,当时那个心情啊,为什么是电源呢,拆开电源全部是好的。之后给客户报价280换电源。弄了一个下午。

网友:
电源参数其实蛮复杂的。好了就好。不过价格很给力,楼主哪的。我们这里可没这个价格

网友:
谢谢经验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故障。我这里给一家公司装系统也遇见一台 分区格式化做系统很慢  滚动条要滚20次才能进系统。暂时还能用没叫修。下次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引起内存,cpu,桥的供电电路产生问题?

网友:
这情况我碰到过,新换的硬盘,第二天就坏,也是卡死半天也不进系统。后来测得电源5V过高

网友:
昆明啊 散客才能报那么高而且是品牌机,同行有个130就不错了

网友:
换的什么电源阿,260这个价格算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