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管没有负电压

楼主(2012-12-12):
494的开关电源,测2个开关管上左边一个有-0.03V,右边一个是160V左右跳,把2个开关管对换位置焊上,结果还是左边一个-0.03V,右边一个150-160V跳,查遍所有元件都是好的,怀疑变压器有问题
请教变压器怎么测?现在线圈都是通排除断路,但是不知道有没短路,因为电阻都只有2~3欧,表没那么精确,

网友:
变压器没有坏的     仔细查查 有没有变值的原件

网友:
查驱动部份小三极管有一只是否损坏。

网友:
494的各个引脚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重点查下494各脚电压和外围元件

网友:
电源没有启振吧

网友:
494的4脚电压测得3.3V,应该不对吧
494的4脚是10K电阻到地,在线测5K不到,电阻拆下测量10K不错,这时494的4脚到地开路,但是测电阻却显示10K多(知道为什么了10+10并联是5K),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怀疑494坏了,
等下上旧板子寻个换上再试

谢谢楼上各位好心人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