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图标有蓝底怎么去掉?桌面图标有阴影怎么去掉?桌面图标有白底怎么去掉

楼主(2012-12-12):
电脑|属性|高级|性能项的 设置|自定义|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打上勾|

如果不行,再在桌面空白处右击|排列图标|在桌面上锁定web项目|把勾去掉

可以尝试以下4种方法:
1.右击“我的电脑”,依次单击“属性/高级/性能设置”在“视觉效果”页中将“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选中,单击确定即可。
2.右键桌面空白处右击,在“排列图标”里去掉“锁定桌面的web项目”
3.有时会出现上述设置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新建一个用户的办法解决,但桌面图标、快速启动栏以及环境变量等等设置会恢复为默认状态,需要重新设置。(一般不用这项)
4.另一种方法也可轻松解决问题:右击桌面空白处,依次单击“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web”选项,将“网页”栏中的“当前主页”以及“http//......”等所有各项前面的勾全部去掉(“http//……”为从Internet添加网页或图片的地址,一般不需要,可将它们全部删除),并将下面“锁定桌面项目”前面的勾也去掉,单击确定完成设置,就又能看到可爱的桌面图标了。

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安装了某种程序之后(比如系统提示:是否将该Active Desktop项添加到您的桌面上),桌面文字变的不透明。在“运行”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在“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Active Desktop”中,点 启用Active Desktop(活动桌面)然后点击“属性”选定“已禁用”,点禁用Active Desktop (活动桌面)“属性”选定“已启用”;之后打开控制面板,在经典视图中打开系统,在“性能→高级选项→性能→视觉效果→使桌面文字透明”(等价于在之后执行第1种方法)。

二、注册表修改法:
在“开始”--->运行--->打入“regedit”回车HKEY_USERS--->S-1-5-21-1121289129-3884528725-3932546534-1006>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
找到“ShowCompColor”=“dword:00000001”更改为“dword:00000000”
找到“ListviewShadow”=“dword:00000000”更改为“dword:00000001”
(更改方法为双击)

网友:
重装系统 搞定
现在好像360修复一下就OK了

网友:
注册表好难搞的。。

网友:
好像这个哥们的帖子都给护了??什么情况   本来还想学习一下

网友:
去除桌面图标蓝底(必杀技)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辅助功能选项,
在里面找见显示-把使用高对比度去掉,
在设置里面把高对比度方案改为 黑色高对比度(大)即可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内容啊?

网友:
这个经常碰到,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早用到了。

网友:
慢慢签到发帖

网友(2013-02-17):
又学习到了一招 哈哈

网友:
哈哈

算是电脑的基本技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