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雷击不通电

楼主(2012-12-12):
液晶显示器雷击不通电,请问要从哪里开始检测?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吧 没通电的吧

网友:
先是电源然后是升压板

网友:
既然不通电,就先把电源修好,

网友:
先修电源300V电路。

网友:
百分百电源板坏了,保险,全式整流桥,开关管,就是这些,前两个换了就好,如果是后面的就要找型号了。其实就那么点事。不行就换板也便宜又稳定。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得了,雷击的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电源板坏,大电容,整流桥,保险,4606和5707芯片容易坏

网友:
电源板肯定坏了,最好直接换板,也不贵

网友(2013-06-12):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电源板,方便,改三根线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