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求助

楼主(2012-12-12):
机器拿过来是短路 后来看到那个晶片的 芯片坏了 不短路了 换掉 可以激起 开机自动上电 到0.2几 又掉了 反复 如此 不上CPU 不掉电 谁知道问题
自动上电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没起吧,修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后极还有短路电压没起来!!

网友:
那你就修cpu供电吧,

网友:
仔细的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什么痕迹!烧坏的啊,进水的啊,什么什么的啊

网友:
你看看它自动上电时有哪些电压没出来,看是不是缺电压掉电的

网友:
具体测一下看看有什么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