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原件标号,怎么办?

楼主(2012-12-12):
今天收到一个华硕A6000的本,有待机,不能开机,查电路,发现主板上没有原件标号,这可怎么办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子元件标号

网友:
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
找原板是。 电路图是。

网友A:
跑线路,查开机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路图里没有位号图,但是可以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查开机的工作条件

就是想跑线路了,但是主板上没有元件号位标号,没法跑啊

网友:
不用跑电路了,CMOS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的,搞定,谢谢大家啊